[Cadence Sigrity] si的analyze-->si/emi-->无library

楼主(2012-02-18):
如题,没有library这个选项,求教,谢谢!

网友:
我今天也发现没有,是没有安装这个功能吗?

网友(2012-03-23):
是不是破解软件就这样啊,还是集成到别的菜单了,找不到。。

网友(2012-05-03):
输入signal library

网友(2012-06-29):
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我的是16.3的,在Analyze-Si/EMI Sin-Model Browser,在界面的最右下角点击Library Mgmt,就进入到library的界面了

网友(2014-01-26):
我的是16.6也没有library

网友(2014-05-28):
pwj6323 和xiaojieliu0511 都是对的只是新的版本换了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