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负片的地和电源层如何挖空??如何走线?

楼主(2012-02-19):
求解,负片的地和电源层如何挖空??如何走线?谢谢

网友:
负片的地层和电源层使用place---polygon pour cutout功能即可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挖空,但是负片的地层和电源层不能走信号线,只能使用place--line进行电源层的分割,line的宽度一般在20mil左右

网友A:
直接贴块铜就是挖空,负片看到的不是铜 看不到的才是铜。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不走线为好
也可以吧负片更为正片

网友:
不如用中间层,作polygon,看着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块铜就是挖空,负片看到的不是铜 看不到的才是铜。
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不走线为好
也可以吧负片更为正 ...

跟Xulongjun说的一样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