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设计时,将单片机控制与显示电路分区域布局应如何操作

楼主(2012-02-19):
请教:绘制PCB图时,要求将“将单片机控制与显示电路分区域布局”应如何操作?是手动将两部分电路的元件分别放到一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比如通过ROOM空间操作或选中某一区域内元件再操作等?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原理图与PCB相互映射功能,选出不同区域的器件。布局麽,就手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