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 程序死机过一次 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12-02-19):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试一下把上面的勾去掉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删除跟原文件基本同名的,但是前头带个!的文件~

网友A:
最近开始学习MENTOR 的软件,不知可否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开始学习MENTOR 的软件,不知可否向楼主学习。

学习谈不上  相互交流吧!  我也是菜鸟!   mentor 用的也不算熟悉!

有问题大家一起交流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