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利用SPDLinks转换BRD文件出现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12-02-19):
利用SPDLinks转换BRD文件出现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
    通常Sigrity SPDLinks转换工具可以翻译不同版本的BRD版图文件,利用SPDLinks转换工具翻译BRD文件时出现的常见错误通常由以下原因引起:
        高版本的BRD文件用较低版本的Extracta.exe翻译
        Cadence Extracta.exe翻译器没有正确安装,如动态库安装不完整
        BRD文件被损坏
        env file使用用户自定义的ENV文件($Home\pcbenv\env),而不是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系统ENV文件

当SPDLinks翻译BRD文件出现错误时,用户可:
        确保Cadence Extracta.exe翻译器被正确安装。可参考<Cadence 16.5 to SPD.pdf>手册,安装Cadence Allegro免费BRD文件浏览工具或Cadence Allegro完整工具包
            在Allegro浏览器中打开并保存BRD文件,确保该文件完整
        检查Extracta.exe安装环境是否正确, 具体可参考<Cadence 16.5 to SPD.pdf>文档
        env file选择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系统ENV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常Sigrity SPDLinks转换工具可以翻译不同版本的BRD版图文件,利用SPDLinks转换工具翻译BRD文件时出现的常 ...

    请问同一brd, 为何以dsn及SPDLinks方法产生的SPD档大小差异很大? 对后续仿真有何影响或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同一brd, 为何以dsn及SPDLinks方法产生的SPD档大小差异很大? 对后续仿真有何影响或差异?

    这个很正常啊,两种转换方式,格式是不一样的,但转换过去的内容信号线,器件,叠层,铜箔等参数都是存在的,所以两种方式都OK得啦,所以对仿真没有任何影响。不过DNS文件本身就已经从brd文件删除了一些规则等。

网友(2014-06-01):
    目前主流仿真,是HPYERLYNX  还是 CANDENCE 还是Sigrity  啊,

网友:
HYPERLYNX 网上  资料很少,自学的话也是半桶水。目前想找个资料全的软件深入学学。谁给推荐下。

网友(2018-05-29):
    学习一下大师的资料

网友(2018-07-23):
    不过Sigrity从2016开始不就可以直接吃brd单板了吗?

网友(2019-10-25):
    C:\Users\gj.WANGJ-PC\Desktop   刚打开SPDLink,选PCB文件的时候就卡死,是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
    我也是,赶紧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