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和allegro怎么样交互设计?

楼主(2012-02-20):
Rt:用concept HDL和allegro做设计的时候,修改了原理图,怎么样在allegro中相应的修改?

网友A:
倒网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网表啊

恩,是这么弄的,感谢

网友A:
file——export physical然后在allegro里面file——import 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 physical然后在allegro里面file——import logic

老大,还有个问题

这个我想改成外围有4圈的BGA,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还有个问题

pkg_dectype属性改掉封装名,换一个封装后还有在管脚映射上重新映射管脚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kg_dectype属性改掉封装名,换一个封装后还有在管脚映射上重新映射管脚顺序

感谢老大,问题解决!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