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电流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看到,有关于电池充电电路的帖子的讨论,我是越来越相信,只有基础扎实的人才能走的更远。
MOS管无论N管P管,导通状态,电流从S流向D也可以,D流向S也可以,这要取决于那边电位高,电流从高往低走。
截止状态,由于管子有寄生二极管(还有其他叫法)存在,电流只能S流向D。
        欢迎拍砖,呵呵

网友:
说的很好,干嘛要拍砖。

网友:
单个MOS有bodydiode,内部集成的MOS是没有的,而且大部分参数等都不如单个的好

网友:
都是高手啊,向skatecom学习

网友A(2012-04-23):
纠正一下,管子的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D到S。

补充内容 (2012-5-8 10:47):
不好意思,我错了,平时用P管用习惯了。应该是P管的寄生二极管方向是D到S,N管的寄生二极管方向是S到D。

网友:
方向,是要看是N,还是P管吧!

网友B:
6楼的lxizj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的lxizj是高手

高手是没空来逛论坛的,哈哈……大多是我们这种半桶水

网友:
前几天我也为此问题困扰,不过后来亲身试验,总算弄明清楚了!!!

正如LZ所说,导通时是双向的,截止是 寄生二极管就起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管子的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D到S。

补充内容 (2012-5-8 10:47):

弱弱的问一下,截止后,寄生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不是和普通的二极管作用一样?另一端的电压也是等于VIN-0.7左右吗?!还是说截止后,只是有微小的电流通过寄生二极管流过?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截止后,寄生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不是和普通的二极管作用一样?另一端的电压也是等于VIN- ...

应该是差不多的吧,但不是很确定,没这么测过。在截止状态下,应该等于二极管压降,但未必是0.7V。我手头3、4A的MOS 管Vf大概在0.78左右,大电流的功率管会高达1.6V。
不知道有没人可以用spice仿真下,确认下结果。

网友:
3、4A的MOS 管Vf大概在0.78左右,大电流的功率管会高达1.6V。

网友:
截止状态,由于管子有寄生二极管(还有其他叫法)存在,电流只能S流向D。不理解

网友(2012-06-23):
更进一步认识了MOS管。

网友D:
二极管不是寄生的,是做进去的。因为衬底问题,虽然双向都可以导通,但是特性有差别。不过有专门的双向导通管子,两边完全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不是寄生的,是做进去的。因为衬底问题,虽然双向都可以导通,但是特性有差别。不过有专门的双向导通 ...

这兄弟是做封装的吧?这么内行,呵呵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是个izheg问题困扰了,经过自己试验证明楼主是正确的

网友(2013-01-21):
楼主 你好 有关mos管的相关知识请多讲些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截止后,寄生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不是和普通的二极管作用一样?另一端的电压也是等于VIN- ...

恩 相当于快恢复二极管吧

网友(2015-12-01):
又回到这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