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不能导入dxf文件

楼主(2012-02-20):
总是不能导入,单位一致的,import时,出现这种警告:W- *WARNING* (axlRunBatchDBProgram): Invalid option - ?noWarnOnExit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不介意我可以帮你倒看看

楼主:
用autocad导出的一个dxf文件,然后用allegro导入dxf,如图所示,edit/view layers中,该怎么设置?

网友:
如果不会,你就将所有的层都设置成
       class         BOARD GEOMETRY
       subclass      DIMENSION

网友A:
你没有新建相应的层面,dxf怎么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新建相应的层面,dxf怎么进来?

你好,可否给个附图片的流程图,参考一下?

网友:
厄~~~还是多看看教程吧

网友:
新建一个DXF层面,然后MAP下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否给个附图片的流程图,参考一下?

新建DXF_IN

网友:
应该是你的dxf文件有问题。
新建一个dxf,把原来的copy一份再保存。

楼主(2012-04-10):
引用 网友A:
新建DXF_IN

你好,请问一下高手,我按照你的做了,import时,出现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import,是为啥?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DXF文件命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DXF文件命名有问题

如果命名有问题,刚开始导入dxf文件时,就会提示出错,我试过,edit/view layers 中,设置好之后,点击 view selected layers 可以导入(不知道是否属于正常导入),之后如果点击OK,import时,就出现了图中所示的问题

网友:
文件路径有中文名(新建文件夹),这个支持可以的

网友:
文件路径有中文名(新建文件夹),这个是不可以的SORRY

网友(2013-03-20):
引用 楼主:
如果命名有问题,刚开始导入dxf文件时,就会提示出错,我试过,edit/view layers 中,设置好之后,点击 v ...

切记 路径下不可以有汉字、其他字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