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KILL相配合的scripts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20):
实际使用中总结的一些SCRIPTS的使用方法,没有skill那么的方便,但使用方法与实际效果是一样的。对allegro初学者还是比较好使的。

楼主:
    1,设置快捷键,选择你需要的scripts。我的scripts文件夹放在D盘下,所以用REPLAY命令间接调用。(如果在ENV里设置了SCRIPTPATH 也可以不用REPALY。)
    例:在ENV中添加FUNCKEY ST replay D:\scripts\silkscreen_top_on_1.scr。
                   FUNCKEY STN replay D:\scripts\silkscreen_top_off_1.scr
    在allegro命令栏输入ST就把顶层丝印打开了。STN则关闭。
    2,自己录制所需要的scripts。
    file->script,输入名称,点击record开始录制(在allegro中进行你要录制的操作),操作结束后file->script,点击stop,文件就保存在PCB所在的相应目录下了。
    3,可以将已有的scripts更改为具有相似功能的scripts,很多15.X版本的scripts不能应用在16.X版本中。
    4,附件里是前人的scripts及自己建的一些scripts。文件名很清楚的描述了其相应的功能,只需设置自认为方便的快捷键就可以了。
    5,SKILL/STROKE/SCRIPTS配合起来使用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网友:
    二樓大大~~說的沒錯喔

网友(2012-03-21):
    非常感谢。。下了。。很好用。。谢谢。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15.7的改成16.3的。。我用的是16.3的。。还请楼上赐教。。

网友(2012-06-20):
    很好啊,可惜快捷键没有设啊,这么多要自己设也挺麻烦的

网友(2012-09-08):
    顶,为加积分努力

网友A(2012-11-13):
    我导入script的时候,出现了E- Can't find window; form.film_edit,使用不了。我自己录制的也是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另,出gerber的时候每次都一层一层的设置,有没有好办法?gerber设置页面,中的load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直接设置快捷键操作script不啊

网友(2013-06-27):
引用 楼主:
    1,设置快捷键,选择你需要的scripts。我的scripts文件夹放在D盘下,所以用REPLAY命令间接调用。(如果在ENV ...

    多谢楼主了

网友:
    我用的是16.5的,出现E- Command not found: obsolete_color,可惜不能用啊,不过,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2018-07-09):
    哇塞,就想看这个

网友(2018-09-18):
引用 网友A:
    我导入script的时候,出现了E- Can't find window; form.film_edit,使用不了。我自己录制的也是这个问题, ...

    LOAD可以导入导出GERBER层叠设置文件,保存一个或几个常用的,后续的叠层一样的话直接LOAD导入即可,非常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