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哪位兄弟讲讲ADS正确导入gerber文件然后进行电磁仿真的过程?

楼主(2012-02-20):
    哪位兄弟讲讲ADS正确导入gerber文件然后进行电磁仿真的过程?
然后指定网络分析S参数,然后导入到原理图里面进行加载模型的仿真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import 进来,再设置一下stackup,再定义port,仿真

网友A: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1)首先导入Gerber,删除一些无关的电路,定义好层。
(2)加端口,设置EM

    (3)生成Mode/Symbol,方便导入原理图做co-sim.

    (4)导入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1)首先导入Gerber,删除一些无关的电路,定义好层。
    (2)加端口,设置EM ...

这图看的不错哦
在版图上加载一些元件是怎么搞的?
    看过一些资料,还是没太搞明白

网友:
    Murata最新的ADS设计包都是带有封装的,安装好后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2012-05-28):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1)首先导入Gerber,删除一些无关的电路,定义好层。
(2)加端口,设置EM ...

    精彩的回复。。

网友(2012-07-04):
    得录个视频 才说得清

网友(2012-08-21):
    这个在导入gerber提取S参数的时候,EM simulation跑了很久大概有2天多(6层的板子),结果也没出来,会是有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你整个PCB都跑,起码要跑几个星期,把需要仿真的网络提取出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个PCB都跑,起码要跑几个星期,把需要仿真的网络提取出来跑。

    ADS在整版仿真速度还有待提高吧?

网友(2013-11-09):
    请问在仿真过程中substrate是怎么设置的? 然后端口是怎么加的?

网友(2014-09-16):
    生成Mode/Symbol,怎么导入原理图的?

网友(2015-02-09):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1)首先导入Gerber,删除一些无关的电路,定义好层。
(2)加端口,设置EM ...

    版主大大
    请问这步骤
    在您出版的教材 (书或视频)
    哪一部分有?  谢谢
    对了   我是Cadence 16.6ADS2012

网友(2017-03-27):
这个没有问题,ADS对GERBER的支持是友好的,只是过孔比较麻烦些了

网友:
    射频板一般pin数较少,不会太复杂,模型导入加载设置好,需要一定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