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T-223封装三管脚器件第四焊盘功能

楼主(2012-02-21):
SPX1117M3-3.3是3pins的稳压器有三个管脚,对应的封装SOT-223,他第四个焊盘是用来接地散热用的么 ,又听说有的接3.3V输出,求助大虾们

网友A:
中文的资料只能了解个大概,具体的细节问题要查看英文原版的资料。
资料中有提到spx1117的这个引脚是连到输出引脚2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文的资料只能了解个大概,具体的细节问题要查看英文原版的资料。
资料中有提到spx1117的这个引脚是连到输 ...

我也是按照连到输出引脚2的铺了大片的铜皮,还是得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按照连到输出引脚2的铺了大片的铜皮,还是得谢谢你了

英文原版资料和中文的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