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银油板和双面板的区别???

楼主(2012-02-21):
请教各位PCB工艺高手,银油板和双面板的区别???
因为今天PCB供应商说,我们设计的板子有问题:
1.銀孔到焊盤間距太小
2.銀孔間距太小
无法做银油板,建议按双面板制作。

网友:
1、双面板就是两面都有铜箔的板
2、银油板(也称:银浆过孔板、灌孔银浆PCB板),也就是穿孔中,有镀银圈的

网友:
流程与工艺不同。

网友A(2012-12-15):
那个一般锡铅就行了 如果没那么高要求 比如什么采集卡 或者什么主机 控制卡外 似乎用不上

网友(2013-01-17):
引用 网友A:
那个一般锡铅就行了 如果没那么高要求 比如什么采集卡 或者什么主机 控制卡外 似乎用不上

这个答案与楼主位的问题有什么关联呢???

银油灌孔。就是把VIA用银油代替孔铜,不走沉铜制程,主要起降低成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