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电子钟程序,按键没用作用,哪位大虾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2-21):
以下是我写的定时器电子钟程序,按键功能不起作用,哪位帮忙看一下。
/***************************************************************************
名称:用定时器定时做时钟
内容,自动从00-00-00开始,有按键功能
芯片型号:STC89C52RC
功能脚说明: P0为段选脚,P3为位选脚,所有引脚低电平有效.
程序员:玄溪
日期:2012.2.6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K1=P1^0;                          //分+
sbit K2=P1^1;                          //分-
sbit K3=P1^2;                          //时+
sbit K4=P1^3;                          //时-

uchar time;                                   //定义中断时间次数
uchar second;                           //定义秒
uchar minute;                           //定义分
uchar hour;                                   //定义时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uchar j;
                for(j=0;j<200;j++);
}
//=========显示秒函数=======//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s)                         //带返回值
{
        P3=0xbf;
        P0=du[s/10];
        delay();
        P3=0x7f;
        P0=du[s%10];
        delay();
        P3=0xff;
        if(K2==0)

                s++;
                if(s==60)
                {
                        s=0;

        }
}
//========显示分函数=============//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m)
{
        P3=0xf7;
        P0=du[m/10];
        delay();
        P3=0xef;
        P0=du[m%10];
        delay();
        P3=0xdf;
        P0=0xbf;
        delay();
        P3=0xff;
        if(!K1)

                delay();
                if(!K1)

                        TR0=0;
                        m++;
                        if(m==60)
                        m=0;

        if(!K2)

                delay();
                if(!K2)
                {
                        TR0=0;
                        m--;
                        if(m==0)
                        m=59;
                }
        }
        TR0=1;
}
//========显示时函数==============//
void displayhour(uchar h)

        P3=0xfe;
        P0=du[h/10];
        delay();
        P3=0xfd;
        P0=du[h%10];
        delay();
        P3=0xfb;
        P0=0xbf;
        delay();
        P3=0xff;
        if(!K3)
        {
                delay();
                if(!K3)
                {
                        TR0=0;
                        h++;
                        if(h==24)
                        h=0;

        }
        if(!K4)
        {
                TR0=0;
                delay();
                if(!K4)

                        h--;
                        if(h==0)
                        h=23;
                }

        TR0=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46083)/256;                          //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delay();
                displayminute(minute);
                delay();
                displayhour(hour);
                delay();
        }
}
//=======定时器中断子函数=================//
void inter0()interrupt 1
{
        time++;
        if(time==20)
        {
                time=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 =0;
                minute++;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if(hour==24)

                hour=0;
        }
        TH0=(65536-46083)/256;                          //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

网友:
兄弟,我来说说你的问题:
isplaysecond、displayminute、displayhour几个函数的参数请用指针吧。C语言的函数是传值的。比如:hour = 10;  displayhour(hour)  == displayhour(10)。是将当hour为10时,就将10传到displayhour函数。
  改成如下: 定义时: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pucData)
                     调用时这样:displaysecond(&second);

  请好好学一下C语言吧。

还有几个问题:
  1. 定时器,请用自动重装载的工作模式。程序在每次中断赋值会有误差,会积累啊。
  2. 读按键的程序应该与显示的分开,不要写在显示里面。
  3. 按键的去抖动不充分。
       4. 定义uchar 最好用typedef。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新手很多不足的地方。以后一定加强

网友(2012-05-10):
我可以给你发一个  我自己写的 简单易懂   秒用发光二级管显示   分 时  用4为一体共阳极数码管显示

网友:
你看看吧,我是新来的 以后多多关照

Text1.c

代码

网友(2012-10-25):
楼上的程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