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不可以定义某个孔是花孔???

楼主(2012-02-21):
pads可不可以定义某个孔是花孔,而其它孔则不是。

网友A:
    内层的可以,外层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的可以,外层的不行。

谢谢!

网友:
    还有这等事?内层为什么可以?如何设置,2# 的兄弟可否指点下?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不过我有个笨方法,就是在那个孔上画花孔形状的KEEPOUT,只要铺上铜后,那个孔是类似花孔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内层可以?如何设置,2 楼可否指点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呢,指点一下!

网友B:
    想要内层单独一个PIN是花孔,可以按以下进行设置。

网友:
    谢谢楼上的,学习了一招,平时不用,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以后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
    用铜皮画即可。

网友:
应该是某一类吧 比如正方形的和圆心的你可以分别设置为花孔和实孔啊 在全局设置里中的DRAFTING 中就有设置啊 效果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P:P:P:P:P:P: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内层单独一个PIN是花孔,可以按以下进行设置。

内层这样设置,然后顶底层pad  style依然是原来的pad?

网友(2012-03-22):
引用 网友B:
    想要内层单独一个PIN是花孔,可以按以下进行设置。

请问你这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内层用花孔,会有什么好处?谁能说说

网友:
    我也有个笨办法,做个元件(类似测试点),加入那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