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恼人的干扰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2012-02-22):
一台VOIP电话上电后轻微的干扰晶振的周围,机器就会复位重启,干扰重启后抗扰能力便的很强,即便是用静电放电枪1kV直接放电都没问题。个人认为是软件抗扰能力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如趁早躲远一点,直接使用贴片四脚的无源晶振。
其中有两个接外壳的引脚,直接接地。

网友:
1KV好像也小了吧

网友:
晶振远离干扰源

网友:
晶振电路不稳定吧,调整参数看看呗

网友:
估计与软件有关系,简单点,换一家品牌晶振。

网友(2013-02-18):
是什么复位,硬件复位还是软复位。
上电多久后加干扰,干扰源怎么样。

网友(2018-09-11):
更换其他品牌的晶振,检查晶振环路,远离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