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电源分割

楼主(2012-02-22):
万能的eda365,图是我画的一块FPGA芯片的电源分割,整个电路时六层,四层信号,一层地一层电源,所有分割电源的时候很纠结,最后是图中这样的方案,不知道这样分割怎么样,望有经验的前辈们指点一二 ,另外我这块板是ccd成像的,地没有做分割,只是把模拟数字元件分开摆放,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怎么样,多谢多谢
红色的为3.3V数字/VCCIO,橙色为2.5VPLL模拟电源/PLLA,绿色为1.2VPLL数字电源/PLLD,深蓝色为1.2V核心数字电源/VCCINT

网友A:
    地为何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为何部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我修改了一下帖子,下面加上了图注,先谢过

网友:
    这层是电源平面吧,只要通流量没问题就ok。模拟地、数字地不用分开,器件分开摆、走线不交叉即可。

网友B:
    把BRD文件发上来了吧

网友C:
    PLL电源太散,分多个LC通道供电
core通道太小了。把3.3去掉些

    你的core电压(深蓝色),怎么有这么多个地方用了。不怕其它电路对core电压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L电源太散,分多个LC通道供电
core通道太小了。把3.3去掉些

    core电压就中间那一片,图上的地也是用这个颜色标注的,这是我的brd文件 SCS_LSI.zip (1.06 MB, 下载次数: 144) ,麻烦你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RD文件发上来了吧

    SCS_LSI.zip (1.06 MB, 下载次数: 94) ,兄弟,麻烦看一下电源和地或者其他的,多谢多谢

网友:
    第一层跨分割了。LZ,一个网络叫"0",另一个网络叫"gnd"。看了电源层,LZ跨分割太勇敢了。应该好好学习一下高速PCB设计。加油哦

网友:
    没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蛇形线的饶法太BT,你的地平面最好不要分割,铜皮和线的距离是4mil,最小过孔是8mil,已经使用了普通工艺的极限值,走线却是6mil~8mil,如果线细些能更好走,起码可以把部分区域布线层缩减为3个

网友:
    1.个人建议bottom层bga的去耦电容可以放在bga下面,靠近管脚。这样不仅效果好,而且bottom外圈可以多走些线,甚至可以省下一层信号层。通过信号层走些电源过渡也是可以的。
    2.左上角电源部分最好铺铜,尤其电源进入部分,不知道你板子的电流多大,走的太细了。
    3.L7电感的下面不要走线,更不要从里面穿线。
4.L9那是什么电感,感觉封装怪怪的,核对一下器件资料。
5.U16和去耦电容连接,完全都可以省去一个孔,没必要都打两个。从芯片连到电容上,从电容拉线打孔。
6.top层有些蛇形线距离太近了。3w原则。
    7.bga的E6,E5那几个脚,不要用一个过孔。这么多脚打一个孔会有问题。。。还有下半部分的。
8.晶振下面不要穿线最好,能避免的就拉一下。
9.VCC2V5到连接器,既然走12mil就没必要打那么多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core电压就中间那一片,图上的地也是用这个颜色标注的,这是我的brd文件,麻烦你给我看看

    1: 基本本上,输入Ac电源,不会用这样的输入端子吧,输入直流的话,就不要那个整流电路了吧。(不解)
建议Sw1放在整流前端,整流后电容多加几颗,input电源线宽加宽。(基本没看到你这样的输入电源处理方法,这样的板子电源稳定要主了。要不外加笔记本类电源,要不在这板子上加个电源模块,这个板子够大了。)
2:CCD基准电压建议离CCD电路近一点。
3:U9 U10电路看一下芯片datasheet。你把FB管脚当output了。这地方要重新布局。电源电路的input太细太细了。
    4:你的电源整个集中在左上角,这个地方的发热量太大了。我认为不合理。建议打散放置(原则:前端input可以远,后端output必需近)。
    5:FPGA的PLL电源地不要单独隔出来吧。我altera, xilinx的都做过,都是用一个地。
况且,你的PLLA_2V5用了两种地。(不解)
最好的办法是PLL每一路都单独电路供电。但你这里好像不好处理。
6:U15的信号全都在FPGA左边,U15就放在FPGA正左边不正好吗? 线长要短,就算要绕线,也会轻松很多了。
好好调一下线,说不定可以只用一个内层就可以把线出来了。

    7:U2尽量在与FPGA和CCD都近的地方。电源隔离了,但是地没有隔离。建议U2那组数据线尽量有内层。CCD input信号尽量处理好一些。
    8:你的U18 high speed DAC地没有隔离,感觉不好。
9:FPGA的电源PIN必需1PIN/1VIA。做不到时,必需才可改成尽量。FPGA 滤波电容尽量放PIN根前。有些可以放FPGA背面。有电源比那远端更好作用。
10:晶振你既然电源都隔离了,为什么还把信号线给走进去了。
11:发光二板管的封装最好做出正负极标识出来。
    12:你这板子如果做波峰焊,背面SMD离插件要远一些(5MM)
    13:SDRAM线要成组的走(走在同一层)。
14:再好好做下电源层的分割,尽量做到信号有完整顺畅的回路。
15:CLK要与其它线远一些啊。
    16:电源线要粗的地方,不要嫌粗。地也一样。
    17:把线拉直一下,板子就会好看好多。
18:等长规则,允许的误差有点大。特别是SDRAM那里。

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基本本上,输入Ac电源,不会用这样的输入端子吧,输入直流的话,就不要那个整流电路了吧。(不解)
    建 ...

谢谢,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次画FPGA的板子,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同组数据要在一个层里走的话,就要在相邻的bank出线,这样子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基本本上,输入Ac电源,不会用这样的输入端子吧,输入直流的话,就不要那个整流电路了吧。(不解)
    建 ...

    大哥,根据你的一些 建议,我修改了一下我的板子,如果你有时间,麻烦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根据你的一些 建议,我修改了一下我的板子,如果你有时间,麻烦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不要太相信我的观点,每个人知识面都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建立在我所掌握的知识体系上。

    好的方面就不说了。说下我认为还可以改进的地方。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不对之处,请指点。

    1:电源,处理不理想,有这么大空间,完全可以处理的更合理。
   e.g: 你3.3V输出那么多孔,那前端输入就两孔。
       说实话,从上版到这一版,是有改进,但我不知,是你这行业都是这样处理的,还是什么。所以具体的我也说不上,看自己把握吧。
       还有,不知你是否依据公板来做。我的建议,不要迷信公板的处理。
2:绕线,同网络间距有点小。
    3:你喜欢打过孔在焊盘边上。
    4:电源并不一定全集中在POWER层。你现在的这样做法,让一些信号回路间断(也就是跨岛)。有些电源可以放到信号层去。
   电源铜皮有些地方有瓶颈。最严重的是,那个vcc1v2。
    5:线还可以优化的合理些。参考些电脑主板上的走线方法。

网友D:
你的第四层从FPGA出来的线跨的太猛,如果速率高点,这些线想过EMC估计不太可能,你的绕线也难看无所谓,但间距拉的太小,一般绕线采用3W,你1W都没有达到。这样线的自身干扰太大,不得EMC。电源部分处理比较乱,而且不是很正确,有空多看看高速PCB的处理方式。呵呵~以上是本人的一点小建议,你选择性的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第四层从FPGA出来的线跨的太猛,如果速率高点,这些线想过EMC估计不太可能,你的绕线也难看无所谓,但间 ...

ok,谢谢,我再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