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2-22):
想做个 机端电压 电网电压并用的电路图  这个可以不

网友:
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电路做什么用的?

网友(2012-04-13):
設備雙供電迴路設計

网友:
这样接理论上肯定是可行的!!

网友:
为什么电网的桥后分别串两个二极管啊

网友(2012-08-27):
增加电流

网友(2012-10-30):
二极管是不是用的太多了,有点浪费。

网友:
若机端电压与电网电压不同步貌似会出问题哦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会不会因为元器件参数不一样会出现其中一个栽流量大影响到寿命?

网友:
多一个备用?要不击穿要换就麻烦了,呵呵

网友(2012-12-11):
没问题,二极管用的好,规定了电流的方向,可以放心使用,只是注意二极管的功耗

网友:
二极管最好保证即使最大的功率由一路供给,也有足够的余量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请问你用来做神马的!7 D3 |$ W$ E4 L! ]( H
www.xlxd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