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简单介绍下ansoft公司的仿真软件

楼主(2012-02-22):
话说ansoft系类软件也是一个做仿真的老牌软件了,旗下有全波电磁场仿真软件,2.5D频域仿真软件,时域链路仿真软件,封装分析软件等等,刚开始用的新手可能会对这么多软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哪个软件对应的功能是什么,下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下ansoft软件包的每个软件所对应的功能

首先ansoft软件包底下有如下几个软件:

siwave:这个软件是用我们常用来做PI分析,频域分析的软件,很有名气
HFSS:外号“海飞丝”,ansoft软件的招牌,当家花旦,作为3D全波电磁场仿真软件,HFSS在业内的地位不容质疑
Q3D:功能和HFSS类似,可以进行频域分析,但是没有HFSS那么强大,在低频时比较实用
TPA:封装分析软件
MAXWELL:2D场分析软件
Designer:功能相当强大的时域仿真软件,同样是ansoft软件的招牌产品
ansoftlink:打杂工角色,可以转化layout文件给其他软件使用

上一张图先

上图从左到右可以看出先由打杂工ansoftlink将layout文件进行转化,然后接着导入到siwave/hfss里进行频域分析,包括谐振分析,电源阻抗分析,S,Y,Z参数提取等等,这些工作完成后接着可以将生成的S参数,spice模型再倒入到时域分析软件Designer里再次进行波形,眼图,TDR,SSO分析。整个的仿真流程大概如此。下面我们稍微详细点把siwave,hfss,Designer这三款我们最常用的软件介绍一下

1.  首先来看siwave,siwave是基于2.5D场求解器,精度上比HFSS稍微差一点,不过在时间上可以做到很快,且比一般的2D场分析软件要强,它主要由以下几个功能
1.平面谐振分析
2.S,Y,Z参数提取
3.IR Drop分析
4.EMI分析

它可以对电源平面阻抗分析,最新版本还能对去耦电容方案进行优化,另外它可以导出S参数或者spice模型供时域软件使用

2.  底下我们看下功能最为强大的HFSS,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业界公认的三维电磁场设计和分析的电子设计工业标准。它有一下几个功能
1.基本电磁场数值解和开边界问题,近远场辐射问题
2.端口特征阻抗和传输常数;
3.S参数和相应端口阻抗的归一化S参数
4.结构的本征模或谐振解

同样HFSS可以导出S参数给时域仿真软件使用

3.  最后我们看一下Designer,Designer作为一款时域仿真器,他能完成很多种时域分析功能,主要有如下几个功能
1.直流分析
2.线性网络分析
3.瞬态分析
4.眼图分析
5.AMI分析

它能和频域工具(比如siwave,HFSS)结合起来仿真包括串扰,反射,SSO等

网友A:
斑竹,有什么好的入门文档可以推荐一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斑竹,有什么好的入门文档可以推荐一下么?谢谢。

仿真方法依然推荐台湾前辈的网站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oldfriend/

至于基础理论乃是内功,需要自己边做边理解,想得多了,做的多了,自然会理解,量变引起质变,水到渠成的事情

网友B:
版主牛逼啊!
顺带问几个问题:D
1,ansoftlinks的工作不是从layout中提取S参数吗?siwave也能提取s参数 功能是不是重复了?
2,通过siwave和ansoftlinks从layout中提取链路s参数,是基于某种算法算出来的吗?比如差分链路由于需要从里层换层表层,这时就会有存在差分过孔,过孔的s参数也能准确提取出来?如果能,和HFSS建模差分过孔得到的s参数相同?
3,提取出得s参数能直接用于时域仿真软件仿真吗?利用s参数的仿真能体现出反射带来的影响吗?我理解的s参数好像不包含时延信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牛逼啊!
顺带问几个问题:D
1,ansoftlinks的工作不是从layout中提取S参数吗?siwave也能提取s参数  ...

OK,逐一回复一下

1.ansoftlink是不能提取S参数的,上面说了ansoftlink的主要做用是把layout文件转化为ansoft一系列仿真软件能接受的格式,仔细在看下介绍

2.SIWAVE和HFSS是都可以提取过孔类的S参数的,想比较而已,HFSS提取的参数更为准确,这个是跟软件不同的算法有关系的,HFSS是基于3D全波仿真器,考虑到电磁场在空间分部的3个维度,即(X,Y,Z),SIWAVE是2.5D的仿真器,它和3D仿真器不同点就是在某个维度上认为结构是均匀的,这样就减小的计算量,同时也节省了时间。HFSS和SIWAVE其实就是在精度和时间上的取舍,看你更看重哪个,选择精度就选择HFSS,选择时间就选择SIWAVE。只不过HFSS在使用时相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入门些,容易出错。

3。SIWAVE和HFSS提取的S参数一般是可以直接用在时域仿真上的。另外S参数当然包含了反射信息,其中的S11指的就是回波损耗,也就是被测网络的阻抗不连续造成的反射,另外S参数是包含延时信息的,只不过在频域不叫延时信息,而叫相位信息,平时我们只用到S参数的大小比值较多,也就是db,而忽略了S参数有相位这么一说,你可以去找个关于S参数介绍的书好好看下。其实S参数表征的就是被测网络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贴一张S参数的幅值和相位图,相信你能比较直观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逐一回复一下

1.ansoftlink是不能提取S参数的,上面说了ansoftlink的主要做用是把layout文件转化 ...

原来是这样,有了s参数相当于有了一切。
版主用过boardstation和qcd吗?
通过boardstation生成netural file 导入到QCD中,老是说找不到叠层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有了s参数相当于有了一切。
版主用过boardstation和qcd吗?
通过boardstation生成netural  ...

QCD是sisoft的软件吧,这个还真没用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B:
仿真这条路不好走,要求的基础知识太多太深。
版主在这个领域做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这条路不好走,要求的基础知识太多太深。
版主在这个领域做了多久了?

其实我也没有做很久,慢慢来吧,一口吃不成胖子的,呵呵。

网友:
仿真软件的使用并不难,电磁场理论比较难。。。。

网友B:
那么 ansoft translators 又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 ansoft translators 又是做什么的?

ansoft translators? 孤陋寡闻了,没听过这个,不是ansoftlinks么

网友B:
面对一个公司旗下如此种类繁多的软件 我表示很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对一个公司旗下如此种类繁多的软件 我表示很崩溃

么有见过更没有用过啊,看样子也像是转化一些文件的,类似ansoftlinks的功能,他们家最新的软件包14.0版本也没有这个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么有见过更没有用过啊,看样子也像是转化一些文件的,类似ansoftlinks的功能,他们家最新的软件包14.0版 ...

应该是提供给其他PCB软件的插件
能够从其他厂家PCB软件中提取出S参数。
老外给我的 但是他们的licence我不能用。。。

这里在问一下版主大哥,Hyperlinx能从boardstation里提取s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提供给其他PCB软件的插件
能够从其他厂家PCB软件中提取出S参数。
老外给我的 但是他们的licence我 ...

Hyperlinx有场求解器,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提取的S参数准不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yperlinx有场求解器,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提取的S参数准不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就是个很纠结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个很纠结的事情。。。

没什么好纠结的啊,直接导入SIWAVE提取就行啊,SIWAVE起码还是有点准度的。其他的软件在提取S参数时负端参考一定得是plane属性才比较准,参考要是trace的话就跑不准了,SIWAVE这方面做的比其他软件要好些,当然肯定比不上HFSS了

网友C:
我们给客户仿真的2.4G pifa天线。

网友(点评):
看来斑竹还得多多介绍你们快捷啊,不知道你们快捷什么时候可以在深圳开开研讨会,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给客户仿真的2.4G pifa天线。

stupid不是快捷的么?怎么还仿天线啊。 。。。。。。。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呵呵。

网友(2012-03-27):
写得不错,看了好几遍了,值得收藏。。

网友:
还有nexxim。这个貌似也很强大

网友:
    siwave是否可做多板仿真呀?

网友(点评):
多板仿真啥意思啊

楼主:
    多板仿真啥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板仿真啥意思啊

    就是一块板子导入后,需要在同一个文件内再导入一块板子,2个板子相互要连接的网络通过接插件或焊点连接。然后一起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块板子导入后,需要在同一个文件内再导入一块板子,2个板子相互要连接的网络通过接插件或焊点连接 ...

没这么整过,你的是PCB to PCB还是package to PCB?要是后者的话是BGA封装就可以和PCB做co-simulation了

要是PCB TO PCB的话,为什么不用导出S参数后级联呢,两块板子放一起仿真会很耗时间的

网友D:
    那后者咋做,我已经把apd设计的BGA封装设计的IC载板导入到SIWAVE,想再把画好的PCB板也导到同样的文件中与IC载板协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后者咋做,我已经把apd设计的BGA封装设计的IC载板导入到SIWAVE,想再把画好的PCB板也导到同样的文件中与I ...

打开PCB文件,选择tools--attach package design,下图,把package文件导进来后,进行solderball,package placement等一系列设置后就可以将package和PCB合起来了,貌似siwave只能做BGA类型的,不会的可以看看help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PCB文件,选择tools--attach package design,下图,把package文件导进来后,进行solderball,packag ...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6-10):
很好。太强的了

网友:
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2012-08-03):
    虽然到目前还是似懂非懂,不过多多看帖。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E:
    good job!似乎用Q3D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od job!似乎用Q3D的人不多??

    Q3D的仿真是基于准静态场计算,在较高频段应用的话有它的局限性。另外Q3D用来提取package参数的应用较多。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提供给其他PCB软件的插件
    能够从其他厂家PCB软件中提取出S参数。
    老外给我的 但是他们的licence我 ...

    SiWave提取S参数,用HyperLynx分析时域。这样可以弄吗?

网友(2013-05-17):
    柔性版的金手指如何设置?
    中间的信号线为差分100欧姆,从top layer 将信号转换到Bottom Layer,是按照no GND PLane采用GSSG模型计算阻抗还是采用有GND plane 的GSSG模型来计算阻抗?
谢谢?

网友(2014-06-20):
    求破解文件啊

网友(2014-11-14):
引用 楼主:
ansoft translators? 孤陋寡闻了,没听过这个,不是ansoftlinks么

有一个ansoft ECAD translators  相当于ansoftlink 可以按照要求安装后就能实现Cadence到SIWAVE的转换

网友(2015-05-19):
请教下怎样将allegro中的PCB文件导入ansoftlink中,我用的ansoftlink是4.2的,导入时发现没有关于allegro的
C:\Users\Lenovo\Desktop\tu

网友(2015-09-25):
引用 楼主:
Hyperlinx有场求解器,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提取的S参数准不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麻烦问一下,HFSS导出的S参数能导入到Hyerlynx吗

网友(2016-10-20):
一直不清楚软件跟软件之间的区别,谢谢分享

网友:
It's a good introduction, thank you

网友(2017-02-08):
引用 楼主:
仿真方法依然推荐台湾前辈的网站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w/oldfriend/

至于基础理论乃是内功 ...

版主,这个网站打不开了,还有别的网站可供学习的吗?

网友:
hfss确实比较厉害,不过被ansys收购后没人写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