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哪位知道iPhone4 PCB shielding can 侧面焊接这种技术

楼主(2012-02-22):
哪位知道iPhone4 PCB shielding can 侧面焊接这种技术:
1.如何在PCB软件中画出侧面电镀的位置,及gerber数据形式

2.在SMT过程中如何控制shielding can 的位置及如何刷锡膏

请高手解答

网友:
1.设计文件里不用做任何设置,在制版的制作说明里注明,板边包金,在给出包金具体位置即可。

2.包金的板边在SMT可以实现刷锡膏,焊接,但是需要做夹具。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做夹具可以理解,但如何刷锡膏还是不太明白。再有,当夹具夹住屏蔽罩时,是与PCB板一起过炉吗?

网友:
对于刷锡膏,其实有钢网就能刷,一起过锡炉才焊的上去。屏蔽罩焊接属于二次过炉。此时的pcb板应该属于半成品的PCBA.

楼主:
正常的刷锡膏流程是夹具卡住PCB板,钢网平行紧贴置于PCB正上方,然后刮刀刮锡膏。但要往PCB侧边刮上锡膏流程就不太清楚了。目前手机的屏蔽罩与其它芯片和阻容感器件都是一次过炉的,没有进行二次过炉。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412-1-1.html

论坛里的iphone 主板图。

楼主:
其它都好理解,目前就对侧面焊接感兴趣。

网友(2012-08-31):
以前听培训,讲师提到过侧面焊接,可是也从没想过该如何生产。。。。真是惭愧。。。

网友:
能否把一堆板子摞起来,固定好,把侧面翻上来形成焊接面呢?
1个板子1.6mm,一摞板子形成新的焊接面,来刷锡膏,贴片。
刷锡膏——虽然形成新的焊接面,也可以按照需要在侧面焊接的器件位置乘以板子数量来做钢网,但是板厚总有误差吧,钢网能一直用在不同批次的板子上么?
贴片——器件坐标怎么弄呢?难道要在板子侧面设计出Mark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