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扩展求助

楼主(2012-02-22):
触摸芯片 输出多路四位bcd码, 如果直接输出到IO口,则IO口不够用, 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扩展IO口读入bcd码

网友A:
最好是换一个多I/O口的单片机,现在单片机也不贵,就换一个80个或100个I/O口的单片机,比扩展8255之类的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一个多I/O口的单片机,现在单片机也不贵,就换一个80个或100个I/O口的单片机,比扩展8255之类的简单 ...

你好!
我用了74hc165 ,该芯片的pin1,2,9脚 三根线连接到单片机的IO,但是好像读不出来,请问该芯片这样连接对吗

网友(2013-10-15):
74HC573
74HC138
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