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二进制kogge stone加法器验证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毛刺,不知道为什么,请教高手

楼主(2012-02-22):
(图片)

网友A:
不清楚你的仿真電路是怎樣,有可能是信號經過不同級數的邏輯閘,信號延遲速度不一致,到最後加總的時候產生誤差,所以有毛刺。 或是仿真信號源設定有問題。或是仿真時域長短設定不足,造成樣品數太少。總之推測問題可以有一堆答案。

最好可以上傳原理圖和仿真的設定,這樣會比較好幫你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仿真電路是怎樣,有可能是信號經過不同級數的邏輯閘,信號延遲速度不一致,到最後加總的時候產生 ...

测试激励:

igital input pattern for static logic

radix 4444 4444 4444

; List the pin names
vname ain[15:0] bin[15:0] sum[15:0]

; Define pin I/O
io iiii iiii oooo

efine time unit
tunit ns
; Define slope of signal edge
slope 0.2

efine high voltage (2.5V)
vih 2.5 FFFF FFFF 0000
voh 2.25 0000 0000 FFFF

efine low voltage (0V)
vil 0.0 FFFF FFFF 0000
vol 0.25 0000 0000 FFFF

efine threshold voltage (1.25V)
Vth  1.25  0000 0000 FFFF

he following are the vectors
; x[15:0] y[15:0] s[15:0]

period 7

 0000 0000 xxxx
0000 0000 0000
00A0 0001 xxxx
 00A0 0001 00A1
0031 0023 xxxx
 0031 0023 0054
0015 0089 xxxx
 0015 0089 009E
0028 0099 xxxx
 0028 0099 00C1
00FF 00FF xxxx
00FF 00FF 01FE
00FF 0001 xxxx
00FF 0001 0100
 0001 00FF xxxx
0001 00FF 0100
00F1 000F xxxx
00F1 000F 0100
0001 0005 xxxx
0001 0005 0006
 000A 0001 xxxx
000A 0001 000B
000A 0002 xxxx
 000A 0002 000C
FFFF 0001 xxxx
 FFFF 0001 0000
FF01 00FF xxxx
 FF01 00FF 0000
1234 4321 xxxx
1234 4321 5555
 FEDC 0123 xxxx
FEDC 0123 FFFF
FE00 02FF xxxx
 FE00 02FF 00FF
 25AD 52EB xxxx
 25AD 52EB 7898
1200 4540 xxxx
 1200 4540 5740
 0380 AAA0 xxxx
0380 AAA0 AE20
0000 0000 xxxx
0000 0000 0000
FC62 5D76 xxxx
 FC62 5D76 59D8
 9C23 B1DD xxxx
 9C23 B1DD 4E00
 E532 2A01 xxxx
 E532 2A01 0F33
8610 1423 xxxx
8610 1423 9A33
98DE C198 xxxx
98DE C198 5A76
4C7E 0076 xxxx
4C7E 0076 4CF4
AA64 06E5 xxxx
AA64 06E5 B149
6ADB 1921 xxxx
6ADB 1921 83FC
 98A8 228D xxxx
98A8 228D BB35
 9FF6 209F xxxx
9FF6 209F C095
D936 13A5 xxxx
D936 13A5 ECDB
E3C9 9C0A xxxx
 E3C9 9C0A 7FD3
 FC92 2B45 xxxx
 FC92 2B45 27D7
 0E7B B42F xxxx
 0E7B B42F C2AA
8E9A E413 xxxx
 8E9A E413 72AD
7EF1 AC5B xxxx
7EF1 AC5B 2B4C
 3142 6F41 xxxx
3142 6F41 A083
FB97 FC28 xxxx
 FB97 FC28 F7BF
 A235 8DD6 xxxx
A235 8DD6 300B
 9D1E 30A2 xxxx
 9D1E 30A2 CDC0
 1106 BC93 xxxx
 1106 BC93 CD99
0622 2FE8 xxxx
 0622 2FE8 360A
 BBE5 AF0C xxxx
BBE5 AF0C 6AF1
 9E8B 98B3 xxxx
9E8B 98B3 373E
 C908 9CB0 xxxx
 C908 9CB0 65B8
FA12 2910 xxxx
FA12 2910 2322
 BE0B 3439 xxxx
BE0B 3439 F244
 88B8 9D2B xxxx
 88B8 9D2B 25E3
 A44F 37F0 xxxx
 A44F 37F0 DC3F

网友A:
有幫你再網上查了一下,這個有一個專有名詞 glitch ,就是信號經過不同級數的邏輯閘,信號延遲速度不一致,到最後加總的時候產生誤差。 這是好像無法避免的,只有減少級數,盡量平行運算。

http://wenku.baidu.com/view/508011630b1c59eef8c7b4ab.html  裡面第三頁
http://etd.lib.ndhu.edu.tw/these ... -0620103-191411.pdf  裡面第56~58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幫你再網上查了一下,這個有一個專有名詞 glitch ,就是信號經過不同級數的邏輯閘,信號延遲速度不一致, ...

朋友,多谢你了。第一篇文档我看到了,第二篇看不到,学校这边对外网进行了管制,能否发给我?zhanglinlin0514@126.com谢谢

网友:
已經寄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