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RJ45的封装有什么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02-22):
我的板子有4层,这个封住一放进去就显示DRC错误,错误在GND层上,实在整不明白。哪位高手给解决下,谢谢谢。

楼主:
我考虑过一种情况就是我的地层设的静态铜皮,是不是所有的通孔都应该有DRC错误啊,怎么看我的GND层是不是动态铜皮?求指导。

网友A:
你不如把文件传上来,不传实在难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把文件传上来,不传实在难猜…

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封装的问题。重新画了封装就好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