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中如何查看差模插损、共模矩阵中所有的参数

楼主(2012-02-22):
PowerSI支持最新Mixed Mode模式,对于差分端口的信息PowerSI会自动写入到S参数的头文件中。用户只需将相关的S参数load到PowerSI中,然后右键选中导入的S参数树状根目录,选择View Available ParametersMixed mode parameters。软件会自动生成包含差共模信息的Sdiff1文件,再Select Matrix Elements,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下拉菜单中的Entire Matrix即可。

网友:
支持,以后看混合端口的参数就更加方便了

网友(2012-05-06):
我试了一下,s4p,菜单这里是灰色的,不可用。什么原因?

网友(2016-03-22):
沒試過~ 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