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哥截图搞个reuse功能操作顺序,我DDR3部分每次不想再画

楼主(2012-02-22):
如题,谢谢啦

网友A:
在做ruse之前先把原点定好,两个板得原点要一致,然后选择线/过孔/网络,选择你需要复用的线,右键make ruse,选择一个保存的路径和名字,再右键reset origin,输入无模指令 s 0 0 ,回车,右键保存文件,选择保存路径和文件名字,最好是和第一次保存的名字,路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做ruse之前先把原点定好,两个板得原点要一致,然后选择线/过孔/网络,选择你需要复用的线,右键make rus ...

热心
要顶,呵呵

网友:
    去年的某一天   JIMMY帮了我大忙 我自己忙了一天多都没成功  他半小时不到就发给我了

网友:
    这里我分享个做reuse时碰到的情况:
有次做线的reuse,操作什么都正确,但是线就是拷不进去,忙活了好久,发现问题出现我将排阻短接了,网络变了,在用原理图ECO回来后才能拷贝进去。
    所以以后大家有类似情况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还不行的话试着将板子导个ASC出来,再在新板子里试试。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 一语中的

网友B:
    呵呵,在reuse功能里,就是要两个档案有里面的网络名,元件名都要完全一样才能reuse呀,不然会不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在reuse功能里,就是要两个档案有里面的网络名,元件名都要完全一样才能reuse呀,不然会不成功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