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元件边框不能重叠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9点2里开了drc后,默认间距设置成全0,元件边框就是不能重叠,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这样子的 ,把DRC关掉就OK啦

楼主:
    关了drc,估计等检查的时候会查出一堆元件间距的错误

网友:
    pcb上传上来,看看,这样猜也不清楚

网友:
    重叠了就不是0了,当然会报错。布局时将DRC 关了,走线时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