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不能选中,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2-23):
打开别人画的板子,不能选中VIA,我已经用过了select Anything,select pins/vias/tacks,还是不行。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
解决办法最好把这板子传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画的人用的是05版的,我用05版的pads打不开,但是用07版的能打开!

网友:
edit--filter--via 是否勾選

楼主:
已经勾選,但是发现edit--filter--via下有一个stitching选项没有勾选,要勾选,这要就可以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
你的那个via被锁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