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封装库检查要素

楼主(2012-02-23):
   新建封装的检查
主要分为三部分

一  Cells 的检查
1        1)按照规格书,检查每一个焊盘的尺寸、坐标(由于新软件对于放置器件必须算准焊盘的坐标,所以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2        位号的检查
1)        Silkscreen Reference Designator 必须放置这一层
2)字体统一为Std-Proportional    字体的长宽比例为10:1
  3   线框的检查
      1)器件的实体线框统一放置在Placement Outline层 线宽为 0 必须在Height 一栏填上器件的最大高度
      2)安全距离框的检查  目前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30PIN及以内的小器件,实体框与安全距离框的距离为0.15mm ;另一种是大于30PIN的器件,实体框与安全距离框的距离为0.3mm(像QFN器件当焊盘超出实体框时,以焊盘的外边为参考)。安全距离框也是放在Placement Outline层 线宽为 0  高度为 0
      3)丝印框  线宽为0.12mm ,一般做成对角, 比较小的器件我们不做丝印,做一个装配线 放在Assembly Outline 层 线宽为0.01mm
      4) Keepout  一般比较大的BB器件必须要做 ,放在Plane Obstruct层

二 Symbols 的检查

1        检查每一个PIN 脚的定义是否和规格书一致(一般在做原理图时,都是手动来输入的,大家对这个一定要仔细检查)
2        在原理图中只能有Ref .Designtor   和  Value  体现出来
3        注意原点一般都放在左下脚
4        Pin Number 摆放要保证
1)        左面 Lower Right
2)        右面 Lower Left
3)        下面 Upper Left
4)        上面 Upper Right
5        PIN脚定义 Name 不能与线宽相交,且要对齐
6        Symbol Outline 必须包住整个PIN脚,防止连不上线

三 Parts 的检查

1        在编辑一个器件时,首先在Component Properties 栏里面不能有Height 、Value这两个值
2        然后看它们的关联有没有问题,特别注意在 Assign Package Cell栏下面的Altemates 也要添加Cell
3   最后点左下角Symbol/Cell Preview 查看关联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