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Excel和Symbol Wizard快速创建Symbol

楼主(2012-02-23):
利用Excel和Symbol Wizard快速创建
Symbol for dxdesigner
helsin
lg54@163.com
2007-5-18
摘要:
本文以AD公司的AD9779(共100个引脚)为例,用图例讲解了利用Microsoft
Excel和mentor 公司的dxdesigner 中的Symbol Wizard 快速创建Symbol的方法
和技巧。该方法充分利用了Excel强大的文本处理功能,来弥补Symbol Wizard
的某些缺点和不便,使得创建Symbol成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准确、快捷,
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提高了工作效率。
1 引言
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成百上千个管脚的芯片在印制板
上随处可见。对于电路原理图设计师来说,如果没有现成的Symbol,手动创建
Symbol 是一件麻烦和头疼的事情。为了提高效率,Mentor 公司推出了IO
Designer,可以自动生成常见的FPGAcpld 的Symbol 和原理图,确实很方
便。但是对于FPGA 和CPLD 之外的芯片,比如DSP、AD、DA 等,就无能为
力了,还是要手动创建。
在dxdesigner 中,利用Symbol Wizard 创建Symbol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但
是还是要一个一个的输入label和pin number。经同事指点,发现Symbol Wizard
的Pin Setting界面中的输入表格,可以直接粘贴来自Excel文件中的文本行。通
过进一步钻究,提出了利用Excel和Symbol Wizard快速创建Symbol的方法。
xcel篇
用Microsoft Excel新建一个空白的xls 文件,在第一行的A、B、C、D这四
列分别输入lable,pin number,pin type和side,分别表示引脚名称、引脚编号、
引脚方向和引脚放在symbol符号的哪一边。如图1所示。
图1
用Acrobat Reader或Foxit Readrer打开AD9779的datasheet,找到AD9779
引脚说明的那一页,用“选择文本”工具拉出一个矩形框选取Pin No.的那
一列文本,复制。如图2所示。
图2
把复制的文本粘贴到xls 文件的第二列。同理,把datasheet 中的Mnemonic
那一列文本复制到xls 文件的第一列,如图3 所示。
图3 图4
同理,把剩下的81 个引脚的编号和名称分别拷贝到xls 文件的第二列和第
一列。注意不要错位!
然后,我们对引脚按照引脚名称进行重新排列。选中第一列和第二列中所有
的引脚名称和引脚编号,然后选择“数据”菜单中的“排序…”命令,出现“排
序”对话框,按默认选项操作即可,点击“确定”按钮。如图4所示。排序后的
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如果把所有引脚放在一个Symbol 里,最终的Symbol 会很大,所以我们在
这里分割Symbol。把所有的电源和地引脚剪贴到sheet2 中。剪切后,在sheet1
中会形成很多空行,所以需要再作一次排序操作。由于lable 的名称不能重复,
所以我们把重复的引脚名称加上“_”后缀,再加上引脚编号。在sheet2 中,选
中E2 单元,然后在公式输入栏中输入“=A2&”_”&B2”,如图6 所示。复制E2
单元格,将其粘贴到E3及后面的单元格中,最终效果如图7所示。
图6
图7
把E这一列中所有的文本拷贝到F2开始的单元格中,在出现的“粘贴选项”
中选择“只有值”,其目的是把公式转换成值。如图8 所示。然后把F这一列中
的文本复制到A 列中,覆盖原来的文本。删除E 和F 列中的文本。最终效果如
图9所示。
图8
图9
然后,在pin type栏中输入引脚方向,如“IN”、“OUT”、“BI”等dxdesigner
支持的引脚类型。在side栏中输入引脚在symbol中的位置,如“left”、“right”、
“top”和“bottom”。一般而言,输入引脚放在左边,输出引脚放在右边。最终
的效果如图10所示。
图10
全部弄完了之后,就可以准备粘贴到Symbol Wizard里了。
ymbol Wizard篇
启动Dashboard,将当前活动工程设为中心库所在的工程。然后启动
dxdesigner。点击工具栏上的“Symbol Wizard”按钮启动Symbol Wizard。
设置如图11所示。
图11
然后在第二步中输入Symbol的名称,存放位置,在第三步和第四步中根据
需要进行设置。在第五步中,用鼠标点击第一行的label 单元格,将sheet1 中的
文本粘贴过来。效果如图12所示。
图12
然后点击标签页的“+”号,新建一个符号AD9779_2,把sheet2 的文本粘贴
过来。如图13所示。
图13
最后,保存。至此,符号做完了。是不是很轻松,从头到尾,真正手动输入
的字符应该不会超过50个。
4 小结
采用本文提出的利用Excel和Symbol Wizard 相结合的方法来创建Symbol,
十分快捷、方便和准

网友A(2012-04-12):
看不到图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诶。。。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2013-07-15):
1、        安装完Symbol wizard和Adobe Acrobat。 安装目录没有装在C盘。
2、        将\PCB Matrix\Symbol Wizard\Plugins\cdxpdf.API插件拷贝到 \Adobe\Acrobat 9.0\Acrobat\plug_ins。但是照网上说的,在Adobe Acrobat Pro 工具菜单下会增加PCB Matrix菜单。 可是为什么我照做了,Adobe Acrobat Pro 工具菜单下并没有增加PCB Matrix菜单呢?
3、        这一步假设不理会,将PDF上的内容复制到PCB matrix上,也就是在PDF Scratch pad里面点击paste时,跳出框框提示:“未能找到文件 C:\windows\temp\adobe.txt"。这样根本就没法往后做下去了。
请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存成csv文件,从symbol editor里面 Generate from更简单

网友B(2013-08-20):
楼主这里所说的原理图symbol吧,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利用part developer导入导出.csv文件,填写相应信息就可以生成 原理图symbol。。。

小弟我已成功测试具有3000个引脚的原理图symbol,

网友(2014-09-29):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所说的原理图symbol吧,还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利用part developer导入导出.csv文件,填写相应信 ...

这个到底怎么做原理图封装 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 复杂一点的想使用 但不知道怎么做,楼上的可以教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