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内存预充电的疑惑(附DDR2中文规范一份)

楼主(2012-02-23):
1.我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数据读取完之后,为了腾出读出放大器以供同一L-Bank内其他行的寻址并传输数据,内存芯片将进行预充电的操作来关闭当前工作行。若当前寻址的存储单元是B1、R2、C6。如果接下来的寻址命令是B1、R2、C4,则不用预充电,因为读出放大器正在为这一行服务。但如果地址命令是B1、R4、C4,由于是同一L-Bank的不同行,那么就必须要先把R2关闭,才能对R4寻址。从开始关闭现有的工作行,到可以打开新的工作行之间的间隔就是tRP(Row Precharge command Period,行预充电有效周期),单位也是时钟周期数。”(http://blog.csdn.net/nju044/article/details/5348540)

2.另外在网上下载一份DDR2操作规范,上面说“单簇预充电”就是对于某一簇(BANK)进行预充电,这一簇肯定包括很多行了,所以我理解的是,对于该簇下面所有的行都进行预充电,而不仅仅是当前行的下一行。而且我也没有找到如1中所说的单独对于一行进行预充电的说法,该操作规范如附件,供大家使用

希望前辈对这两种说法做一下分析

楼主:
3.補充:“在控製器的設計中,所有的讀寫命令都是不帶預充電的,因此,某一行被激活之後將一直處於激活狀態,直到用戶發送突發終止命令,此時控製器將自動產生一個預充電命令來關閉當前行。這樣,某一行被激活之後用戶便可進行連續的突發讀(寫)操作,從而節省了每次突發讀寫所需要的激活時間,提高了係統的數據吞吐率。”(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48-id44023.html)
参考1的理论,我想说,难道3不需要换行了?那么是不是内存浪费了?

楼主:
看了一下DDR的英文手册,发现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第三种可能这个人内存仅仅用了一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手册和时序规范中,并没有看到行地址信息,比如激活的是Bank1,当前打开的行地址是addr,且所有列的数据读取完毕,要开始读取下一行,行地址是addr+1,但是如图所示并没有看到给出行地址啊,直接就开始预充电了。。。。求解

楼主:
根据上图中红线部分,是可以看出,行地址没有给出来的都是x,除了A10,难道可以这样解释,由于在簇激活过程中已经给出了行地址,所以当预充电时候,内部自己对于addr+1地址进行预充电?

楼主:
这样猜测吧可能更加合理一些,预充电就是对于已经激活的单个bank或者所有bank进行充电,预充电完毕之后,再发起下一行行激活命令,激活后直接对于下一行进行存取就可以了。。。。

楼主:
根据真值表总结了一下,最简单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了,初始化--->空闲(可以自我刷新)---->激活bank和行---->对于激活的行进行读写操作------->预充电----->激活当前行的下一行------>进行读写操作.....
希望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
终于找到答案了:如下:
预充电的作用:
原本逻辑状态为1的电容在读取操作后,会因放电而变为逻辑0。由于SDRAM的寻址具有独占性,所以在进行完读写操作后,如果要对同一L-Bank的另一行进行寻址,就要将原先操作行关闭,重新发送行/列地址。在对原先操作行进行关闭时,DRAM为了在关闭当前行时保持数据,要对存储体中原有的信息进行重写,这个充电重写和关闭操作行过程叫做预充电,发送预充电信号时,意味着先执行存储体充电,然后关闭当前L-Bank操作行。预充电中重写的操作与刷新操作(后面详细介绍)一样,只不过预充电不是定期的,而只是在读操作以后执行的。

网友(2012-07-10):
学习了,刚自己看手册了好久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不过现在在弄DDR3了。

网友(2012-09-10):
表示支持,楼主很给力

网友(2013-08-06):
    这个是我看过下载文档最多的贴,而回帖最少的贴。新手路过,谢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