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学习疑问贴(不晓得是否发对了地方,抱歉)

楼主(2012-02-23):
本人大学专业计算机网络,后来发现计算机网络需要学习的东西不是我感兴趣的,于是本人学习了四年的计算机软件。
如今,本人再度看清了计算机软件,想果断放弃自己大学四年打下的软件基础,转学计算机硬件!
本人有一定的电工电子电路、数字逻辑基础知识,由于属于菜鸟入门级,我目前正在全力阅读《模拟电路基础》这本书,对于书中所说的稳定电压小于4V的稳压管具有负温度系数,具有7V的稳压管具有正温度系数,前者属于齐纳击穿,后者属于雪崩击穿,而4~7V之间两者都有,我想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还有怎么通过这些数字就能判断稳压管属于那种击穿呢?本人真的疑惑,请赐教!
另外,本人不知道我目前的学习路线是否正确,请教过来人,我该怎么走好致力于硬件设计工作这条路呢?
真心不懂,求指导!

最后,偶真心想建一个QQ群,专供和我一样刚入门菜鸟级的硬件学习的同学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一起成长!欢迎大家加入,也很期待有高手来指导!!!QQ群暂定为:170979755,期待你的加入!

网友A:
1.这是个非常不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关注。
2.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常见的制造工艺经验参数,《模拟电路基础》级别太低没有提到。要看国外翻译版的教材有提到。
3.模拟电路建议参考《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入门。然后参考《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了解运放在整个信号链中的应用和注意点。
4.如果要做实验,要买最老土的变压器原理的稳压电源。千万不要图高级,买个开关电源。
5.运放是整个模拟电路中最核心的东西。

网友B:
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这本书入门有难度了,有一定的基础看这本书,常常会有种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边看 模拟电路基础 了解基础  ,边看日本 图解实用电子技术丛书   用来实践。

网友:
楼主是电子相关专业的,已经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可以先做些实践,碰到问题后再看理论,最后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你就算入门了!!

网友C:
楼主钻研细节的态度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个非常不重要的问题,没有必要关注。
2.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常见的制造工艺经验参数,《模拟电路基 ...

谢谢哈,你的建议给了我不少启发!也大致清楚了我的学习重点和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钻研细节的态度值得学习

谢谢,是因为都不懂,所以才需要钻研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这本书入门有难度了,有一定的基础看这本书,常常会有种 原 ...

感谢chengang0103的建议哈,如果不是这个建议,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套丛书呢,学习中

网友D:
我觉得模电的最核心内容是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像后面的集成电路和基本放大器这些都是可以生搬的,只要学会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放大器的应用就更加容易学了

网友E:
我正想从硬件转软件呢,楼主干嘛要反着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正想从硬件转软件呢,楼主干嘛要反着呢,呵呵

嘿嘿,skatecom是为何要从硬件转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模电的最核心内容是三极管的放大电路,像后面的集成电路和基本放大器这些都是可以生搬的,只要学会三 ...

嗯,网友huangzj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俺记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嘿嘿,skatecom是为何要从硬件转软件呢?

感觉硬件成长的路子比较慢,不容易赚钱,呵呵,软件的工资高啊,但透支脑力,我也在纠结啊,是不是该果断,深圳的硬件工程师平均寿命要高于软件工程师10年,经常报道有软件工程师过劳死,也挺害怕的

网友(2012-04-18):
建议楼主做嵌入式驱动开发吧
1、可以先做应用层,然后转到底层驱动开发

网友(2012-07-10):
引用 网友E:
感觉硬件成长的路子比较慢,不容易赚钱,呵呵,软件的工资高啊,但透支脑力,我也在纠结啊,是不是该果断 ...

用脑就减少寿命?也太言过其实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言过其实,我亲身经历过,深圳这边过劳死的,每年有好多,前年的楼上华为的小伙,我还和他打过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