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Wizard 10.3

楼主(2012-02-23):
怎么不能生成allegro 16.5的封装啊,好悲剧,不知道LPWizard 10.3 update1支持16.5不?

网友A:
干嘛要生成16.5的封装
低版本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生成16.5的封装
低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allegro 16.5啊,到封装的时候只能生成焊盘,但是焊盘导不进封装里面去,很悲剧啦!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16.5可以一次性把drawing size调到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16.5可以一次性把drawing size调到很小吗

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