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排PIN的原则是什么,求前辈赐教

楼主(2012-02-23):
一个256PIN的BGA,要对每一个引脚进行定义,是与什么相连,定义成信号线还是电源地,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根本无从下手,求高手支招,这样排PIN得原则什么?电源引脚和地引脚怎么分布?

网友A:
请根据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根据DATASHEET.

谢谢!!JIMMY 版主,我们自己生产的IC,由qfp像BGA转,就是这样一个光秃秃的芯片,要求排除管脚的用途,一头雾水!是不是可以参考同是这种封装的器件参考一下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据说同一封装,不同的IC,电源盒地的引脚分布可以不同,有没有经验的前辈,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依据layout经验,有些想法,不知对否。
1:依据同类功能,同类封装参考。
2:IC的PIN是专用,还是可调整的。如:CPU 大体布局基本上一样,那信号安排就按这方面排布。反正,不要使板子走线感觉有很大不同了。
3:input CLK线最好放外围PIN
4:能用最少层数能把线走出来,出线还要均匀
5:电源考虑功耗,电源,地方面要考虑信号回流路径

网友A:
按电路功能给BGA划分BANK,比如划分为四个BANK,一个是给存储器,一个是给以太网,一个是给**,...

然后按照每个电路模块的供电种类,进行分配电源.

地管脚最好放在BGA中间.其次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依据layout经验,有些想法,不知对否。
1:依据同类功能,同类封装参考。
2:IC的PI ...

谢谢,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功能给BGA划分BANK,比如划分为四个BANK,一个是给存储器,一个是给以太网,一个是给**,...

然后按照每 ...

谢谢jimmy大侠赐教!!!

网友(2012-03-26):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功能给BGA划分BANK,比如划分为四个BANK,一个是给存储器,一个是给以太网,一个是给**,...

然后按照每 ...

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