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dd ruese 对多个相同的电路模块快速布局?

楼主(2012-02-23):
   使用add ruese 进行多个人合作布局的操作懂了,但是如何使用add ruese 对多个相同的电路模块快速布局呢?
  在多人合作的时候导进来的ruese是别人做的相同器件,但是在同一个PCB上有多个相同模块的时候是否可以使用add ruese进行快速布局呢?(基本思路:先做好一个模块的布局,做器件的ruese,然后把其他相同模块的器件都删掉,当然是在ECO模式下删,呵呵,然后使用add ruese添加相同的模块器件进来)但是我试验了一下在更新网络的时候出现了要不就是加进来的器件被删掉,软件重新添加进来没有布局的器件,要不就是有些器件跑了,没有像先前做好的那个模块那样的布局。
  请教是否有高手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对大家都有益的。

网友:
更新网络时,要选择此两项:

楼主:
那现在去实验一下线,谢谢jimmy了

楼主:
在jimmy方法指导下,修改了一下。F:\project\PB-25XXH-SARDSP-V1.0\11,可以对简单的模块快速布局,但是要是两个不同功能的模块一起做一个ruese 更新网表的时候会有些元件错位。只要调整一下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