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射频部分走线参考层怎么理解,麻烦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12-02-23):
手机射频部分走线参考层怎么理解,麻烦各位高手赐教!谢谢啦

网友:
一般是参照最近的平面吧,要是还有阻抗控制的,就要看计算阻抗的时候你参考的是什么层了。

网友A:
好笼统啊,基本概念就去看看微波与射频的书吧,都是微带线或者带状线要求,要是怎么选择怎么用的话基本就是能保证50欧就行了,至于是采用最近层做参考用较细的线还是隔层处理选用较粗的线,我也拿不准,在我板子上两种都用了,目前觉得没有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笼统啊,基本概念就去看看微波与射频的书吧,都是微带线或者带状线要求,要是怎么选择怎么用的话基本就是 ...

之前我们公司射频部分接收做150欧姆,发送是50欧姆,是翻盖手机的,这又为何呢

网友:
参考平面不般不是针对阻抗线来的吗?

网友:
传输线模型 带状线 微带线,

你看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