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win7 系统64bit,你们碰到这样的难题吗?

楼主(2012-02-23):
刚买了新本本,win7  64位家庭版,可装不了AD,装了也报错。换成xp那么显卡又没用了。
protel99到AD6.9再到AD09,直到现在不能在前进的AD 10 ,AD没法了!!!!!!!!!!!!!!!
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求解,求讨论!!!!!!

网友A:
我也用的是WIN7 64位的,我装的AD9 没问题
之前在32位下的时候也出过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独立显卡下,PCB显示不了,集显下没问题。不过我装了64位之后没有出过问题。显卡打上了催化剂和最新的驱动。也不知道是64位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想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不过旗舰版确实要好用点

网友:
我的是64位旗舰版的。家庭版的有好多的功能被禁用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你报错的呢

网友:
64bit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啊 ,最好在32bit下

网友(点评):
以前我在旗舰版64位中装了好多软件,都没什么问题,挺纳闷的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一直用WIN7家庭版,用AD9很正常。

网友B:
家庭基础版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庭基础版的问题

不应该啊,我的就是WIN7家庭基础版,装的就是AD10.0,一点问题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是WIN7 64位的,我装的AD9 没问题
之前在32位下的时候也出过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独立显卡下,P ...

曾经看到网上说9.3没问题,就装,结果问题还是一样;想在装了个xp虚拟机,可问题并没有解决,虚拟机中也无法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啊,我的就是WIN7家庭基础版,装的就是AD10.0,一点问题没有啊。

你的是正版吗?????

网友:
我用的全是破解的。从系统到软件,无一不是

网友:
本人台式机WIN7 64位旗舰版 AD6.9+10.0双版本,有时会提示不支持64位系统。本本WIN7 32位家庭版,也不见有什么问题。估计有软件存在冲突吧!加之AD10 BUG多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正版吗?????

买的品牌电脑,装的是正版的WIN7 32位,电脑上有操作系统正版标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正版吗?????

买的品牌电脑,电脑上有操作系统正版标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