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背板拐角走线

楼主(2012-02-24):
做过背板的大虾们请看一下,背板的管脚差分拐角走线,那种方式要好一些,背板要求跑2.5Gbps的信号,第一次做,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A:
右边那种!

网友B:
应该是右边的那种比较好吧,尽量保证差分线的等间距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种!

谢谢鲨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右边的那种比较好吧,尽量保证差分线的等间距长度

谢谢指点!!!

网友:
右边的好,不过2.5G我觉得都一样

网友C:
3G 以下都一样,关键N 和P 要等长,这个比怎么拐角重要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G 以下都一样,关键N 和P 要等长,这个比怎么拐角重要的多!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