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开发板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关于51单片机的晶振,两个电容,c1,c2为什么是30pf,有特殊意义吗?或者说可以起其他值吗?
还有51的复位电容起的是10uf,还是极性电容,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
晶振在振荡的时候会产生谐波,这些谐波会降低晶振的稳定性,所以加上了两个瓷片电容接地,具体容值的大小看芯片手册,因为一般电解电容没有这么小容量的电容,所以用瓷片电容了。

网友:
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厂家不一样,匹配电容以会不一样的,匹配电容正确晶振精度越高越稳定;复位电容的选择是根据单片机来选择的,单片机多长时间可以复位决定电容的大小,复位信号的极性决定选择极性电容的接法。

网友:
以前看到过晶振容值有范围限制,大概是10到33pf,下限有点忘了,大概是那个吧,容值大点,好像稳定性好点,但也要看具体晶振而选择。不知是否确定,请高手敲板

网友:
晶体的电容容值的选择与晶体的频率有关,对于51单片机,常用22pf和30pf(12MHz)的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