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中能全局修改网络吗?

楼主(2012-02-24):
    AD的PCB中能全局修改网络吗?

网友:
    全局操作

网友:
    选择要修改的网络,按F11后,按照楼上的所示的位置输入要更改的网络名。

楼主:
    比如我要全局修改GND,gnd虽然选中了,但是pcb ispector并没有东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要全局修改GND,gnd虽然选中了,但是pcb ispector并没有东西呀。。。

按下快捷键“Shift+F”,单击该网络,弹出“查找相似对象”界面,如下图左边所示
    1:点击Net一栏中的“Any”改为“Same”,如1所示;
    2:点击【确认】按钮,弹出右边的界面,
    3:修改Net后按下回车键即可,如3所示
或者快捷键“S+N”选择需要修改的网络,按下F11,按照上面的方法即可【使用该快捷键时,该网络不能含有泪滴,否则弹出的查找相似对象界面是空白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快捷键“Shift+F”,单击该网络,弹出“查找相似对象”界面,如下图左边所示
    1:点击Net一栏中的“A ...

    空白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位置进行选择显示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白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下位置进行选择显示项

谢谢了!改为“只显示Track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