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怎么修改层名称。急急急!!!

楼主(2012-02-24):
如图所示,从pads转过来之后,层显示这样的。我要改成图2.请教怎么修改啊?

网友:
快捷键D+k
之后  如下图所示

网友:
電氣層面如zhengzy所說就可以
非電氣層面請在PCB環境下按L的對話盒去調整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解决方法比较傻,就是直接再建个PCB,把这个pcb的所有都复制过去,再删掉现在这个,解决的

网友:
哈哈,全删掉。。。俺也经常用这种笨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