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内电层

楼主(2012-02-24):
1金币
内电层都有哪些用途啊??
谁有资料或者说明啊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想问什么呢
内电层不就是多层板用于走电源或者地的内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你想问什么呢
内电层不就是多层板用于走电源或者地的内层吗?

哦,不过我还看到一些上面说可以走信号线的(当布线层不够时),所以我想搞搞清楚的

网友B:
一般内电层只用来走电源和地,一般不用来走信号。有时候布到最后发现只有几根线走不通,为了节省成本可以在电源层少走一些线,但不要破坏紧邻层参考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内电层只用来走电源和地,一般不用来走信号。有时候布到最后发现只有几根线走不通,为了节省成本可以在 ...

谢谢哦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你说指的内电层应该是指负片层吧?一般情况下是用来走电源和地,但是特殊的设计可能会设置成正片,走少许的线。基本上没其他什么用途,但要注意负片层别分割成太多块,那样会导致参考他的走线层信号跨分割。希望这样说能帮助你理解。

网友:
同意樓上

网友:
有用给点分啊,每天可以有20分免费送出~~~

主要是完整的信号回路,或者说是参考平面,保证了各段导线的阻抗连续。从而达到了减小EMI的目的和保证信号完整性的目的。
当然,这个是和RF板还有高速数字板有关的。
这个是TI的一个guide
http://www.ti.com/lit/an/szza009/szza00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