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错误提示的原因

楼主(2012-02-24):
我一点setup --set parameters 就有如图的提示,是啥原因呢?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它提示你了,就是测试点tp30m在封装数据库中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提示你了,就是测试点tp30m在封装数据库中不存在。

我的pcb板子中没有用测试的TP30M,不用管应该没事吧?

网友A:
没事
不过应该有办法去掉,方便可以把主要东西删掉,发给我,我看看是否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不过应该有办法去掉,方便可以把主要东西删掉,发给我,我看看是否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谢谢你啦
我已经解决了,我在library service 中 import  TP30M ,加到local LIB中了,错误提示就消失了。

网友:
呵呵,大概是用新库打开了早期的项目吧。

楼主:
对,是用新库打开了早期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