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中能不能一次走线能不能走两条或者两条以上线?

楼主(2012-02-24):
        请问pads中能不能一次走线能不能走两条或者两条以上的线? 40多条并排的顺直线下来,且PCB很长!自动布线功能消失了,本人想手动一次多拉两条线,提高工作效率,有方法的请赐教!

网友A:
可以,打开DRC  选择要走的线  点击

网友:
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DRC  选择要走的线  点击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啊?我的2005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这是Bus线的走法,要先参数设置

网友:
pads9.3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啊?我的2005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开DRC  选择要走的线  点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