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oard station RE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2-24):
用Board station RE如何导3D?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这个软件画PCB的,是如何跟结构确认图纸的?我在Fablink里面导出3D,即EMN和EMP文件,最后的结果是EMP文件是空的,这样结构那边导进去看到的只是一个板框,器件位置根本没法看到,也无法确认器件高度,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工作了,所以比较急,忘高手赐教!不知是不是我的方法错了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可以跟结构确认图纸,忘知道的朋友多多赐教。

网友A:
老大这里是mentor的。。。。看来你是真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里是mentor的。。。。看来你是真急了。

难道不在Mentor区,在哪个区? ,RE不属于Mentor公司软件了?

楼主:
有用这软件的兄弟吗?交流一下

网友B:
我一号才会入职,用的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号才会入职,用的RE

兄弟用RE,那你们是用什么画原理图的?

网友C:
出EMN.EMP的时候可以选择包含原件信息的。这样就能看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用RE,那你们是用什么画原理图的?

原理图用CADEN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EMN.EMP的时候可以选择包含原件信息的。这样就能看见了

能否具体点?我选的是两面器件,使用board outline导的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用CADENCE的

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切换到RE麻不麻烦,不知道兄弟你们用这软件是如何跑结构确认图纸的高度的?对封装的命名是否有要求?可以交流一下 能否附图最好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用RE,那你们是用什么画原理图的?

我们是导3D给结构的,在FABLINK里面导出3D文件,要选BOTH ,选项里面要选单位、BODY OUTLINE、层数、板厚之类的,
生成mech.lib和mech.brd文件,好像还有个mech.pan文件,不过好像没用,
然后用一个小程序把mech.lib和mech.brd转换成mech.emn和mech.emp
EMN文件包含的是BOARD OUTLINE、ROUTE OUTLINE、PLACE OUTLINE之类的
EMP文件主要是元件的BODY和高度
我看了一下,好像只是后缀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直接改后缀看看

网友:
EMN EMP也可以用写字板打开,文件中有描述。

网友D(2012-06-28):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导3D给结构的,在FABLINK里面导出3D文件,要选BOTH ,选项里面要选单位、BODY OUTLINE、层数、板厚 ...

是的,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在Fablink 里面导的,而且我是直接把后缀改成EMN,EMP了,但是导出来,只有EMN,EMP是空文档,不知道提到的转换软件?是什么软件?求教!不知道兄弟的QQ号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12-10-09):
引用 网友B:
    我一号才会入职,用的RE

    兄弟,问一下你们的BoardStation RE是怎么安装的?在Win7 64bit下装行吗?弄了两天还没弄出来这个,简直快崩溃了
不是报license错误就是打开dmgr的时候直接有问题,不继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在Fablink 里面导的,而且我是直接把后缀改成EMN,EMP了,但是导出来,只有EMN ...

我觉得选项可能没有选对,多选择几次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问一下你们的BoardStation RE是怎么安装的?在Win7 64bit下装行吗?弄了两天还没弄出来这个,简直快 ...

最简单的方法是装在虚拟机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是装在虚拟机上面。

现在安装好了,原来wme有一个自己带的XServer,虚拟unix环境的。

现在碰到了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有的pcb文件没法出Gerber,谁知道出Gerber还需要什么相关的文件呢?

网友D(2013-05-06):
引用 网友E:
兄弟,问一下你们的BoardStation RE是怎么安装的?在Win7 64bit下装行吗?弄了两天还没弄出来这个,简直快 ...

貌似在WIN7下不能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在WIN7下不能安装成功.....

在哪找到这软件啊 ?
    推荐一下呗

网友:
    选择时,选择导出格式时选2.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