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问题

楼主(2012-02-25):
先前有做过一批板子,4片DDR3-1600 菊花链拓扑,很稳定。后面又做了一次板,这两次板子差别就是做板子时补偿不一样,线宽比上次小了一点。这次板子非常不稳定,只能降频到1333.不知道是否跟线宽有影响?

网友:
根据经验,线宽更重要
应该是线宽的问题

网友:
是多宽呀

楼主:
第一次算阻抗理论值是单端4.2mil 差分3.8mil 5.2间距。实际是单端4.5mil 差分3.8mil。
第二次实际是单端4mil,差分3.6mil。
按加工厂说控制误差10%是正常的。

网友:
当线宽变窄后,导体损耗变大,取代反射,上升为主要因素

楼主:
其实调整延迟参数,可以相对稳定一点。但是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2012-03-26):
基准调了10%
板厂加工误差再10%
LZ算算和第一版多少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