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jimmy,各路高手,关于PADS问题

楼主(2012-02-25):
想请教jimmy,各路高手,上次用09画板,中间出了一个提示错误,没看清不小心点了确定之后,layout窗口关闭了,之后再打开就打开不了了,只能用router打开,一天没备份,又重画了一天啊,不知道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居然还有一天都没有保存啊,哎,想找回还真有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一天都没有保存啊,哎,想找回还真有麻烦吧!

保存了,没有备份,然后关了就打不开了,只能用router打开,不能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在router里另存为.PCB文件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outer里另存为.PCB文件再试下

不行,存了,还是打不开呢

网友C:
layout不是有个自动备份的目录吗,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out不是有个自动备份的目录吗,去看看

那个layout文件都打不开了,怎么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layout文件都打不开了,怎么看呢

"目录",不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录",不是文件

请教高手,怎么找那个目录啊,我都从来不知道,PADS有这个功能。我现在只有打不开的那个文件 ,上星期画的板子,怎么查找目录呢

网友B:
如果你没改过,默认的路径是在安装盘如-----C:\PADS Projects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改过,默认的路径是在安装盘如-----C:\PADS Projects目录下。

哦,谢谢,我要星期一回公司看一下行不。

网友D:
楼上的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搞定没?

今天看了一下,没搞定啊,上星期的文件,还能找到不,PADS Projects后面有几个文件夹,是哪一个,版主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我没有遇到过。我通常都是20分钟另存一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没搞定啊,上星期的文件,还能找到不,PADS Projects后面有几个文件夹,是哪一个,版主有没 ...

看一下日期就知道了。

网友E(2012-03-31):
请问PADS中怎样修改自动保存的时间。具体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PADS中怎样修改自动保存的时间。具体点,谢谢!

打开TOOLS-Options出现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点击GLOBAL,红色表示框内interval minutes意思是备份间隔时间,number of backups意思是你需要备份几份,backup file 你备份的路径。

网友F:
还是重新画来得快。
以后打印个大号的“保存”贴在显示器上,画板子时提醒自己要注意保存文件。
隔段时间保存一次,最好用不同的文件名。即使后面文件坏掉损失也不会太大哈。

网友:
PADS最多设置9个自动备份(隔多长时间可设定),如果出现问题应及时找回。时间过长,可能就覆盖掉了!

网友:
搞过一次怕了,现在一天存一个。

网友:
吃过这样的亏,一定得养成随时保存文件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重新画来得快。
以后打印个大号的“保存”贴在显示器上,画板子时提醒自己要注意保存文件。
隔段时间 ...

血的教训呀,是得记住!!

网友:
标题

有过同样的经历,选择了重画

网友:
    不管用哪个软件都要记得及时保存,可以设置自动备份的一定要设置,否则肯定是悲剧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种情况了,然后到备份里找到文件,也是只能用router打开,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关了下电脑,重新转换为PADS后来就可以了,那次好险的,幸亏好了,要养成每隔段时间另存一份的好习惯,呵呵

网友:
    最新的备份应该是layout.pcb

网友(2012-06-18):
    习惯性的 多点保存

网友:
    木遇到过你出现的情况,知道我是谁不,低调

网友:
    碰到过一次,画了一整天,后来提示文件损坏了,再也打不开了,最后在自动备份目录里面找到了备份文件。
ROUTER里面的BUG太多了,动不动就死

网友G:
我遇到过,你只要用router打开,然后删除那些你最后布的线就可以了,然后用保存一下,layout就可以重新打开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你只要用router打开,然后删除那些你最后布的线就可以了,然后用保存一下,layout就可以重新打开 ...

在router里面怎么删除掉走线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在router里面怎么删除掉走线啊!!

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SELECT NET,然后选择你要删除的哪根线,然后右键选择UNROUTE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空白处点击右键,选择SELECT NET,然后选择你要删除的哪根线,然后右键选择UNROUTE

这是删除一个网络,要是只删除一段线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过,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删除一个网络,要是只删除一段线呢!!

那只要选择SELECT TRACE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