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版本关于library库中不能显示元件的疑问

楼主(2012-02-25):
新安装好的9.3版本,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元件库的元件彻底显示不出来了。选择一个库点击decals,和parts曾经保存的元件都没有了。然后就只能重装,过几天又没有了。是什么原因。库中有元件。就是显示不出来,包括自带的库都显示不出元件和封装了。急急急................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各位大神别喷。是因为没有*星号,缺省显示。哎,还是经验不足

网友:
哎,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各位大神别喷。是因为没有*星号,缺省显示。哎,还是经验不足

    刚开始时都这样的,另外*号也可以查找前后缀的

网友:
    为了你宝贵的经验,我特地注册个号来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