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源的焊盘和GND的焊盘

楼主(2012-02-25):
画pcb时,连线时,pcb电源的焊盘和GND的焊盘,怎么练导线,因为像双层板,电源盒GND怎么连好导线,再铺铜?
还有,pcb连导线时,先连哪些器件,有讲究吗?或者有捷径之类的吗?

网友: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先上网查查资料或者坛子里的一些经验总结,再就是多练,加油!

网友:
要看是模拟线路还是数字线路,模拟最好单端走线,数字线路上下层地连接性好,网格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