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刚画的这板有什么问题没高手门·····

楼主(2012-02-25):
(图片)

网友:
不是高手。但做过电源板子。呵呵。
整流部分用桥堆好布线一点而且还省空间。。你D1与D3的那线与其它元件间距好像不够。另C1放的位置是正好整流出来的直流后边。另有VIA打在了元件的PAD上边了,这对于SMT过炉会造成元件虚焊现象。
V+和V-对调一下更好布线。。。
总之布局还有很大优化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