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

楼主(2012-02-25):
pcb覆铜时,为什么是都把GND都铺成铜,而电源的一端就不铺呢?

网友:
敷铜的作用: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一般是铺在GND,用VCC也可以,只不过效果不好,主要是因为一般板子地比较多SGND、AGND、GND,PGND. 将电源线加粗,地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