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的铺铜问题

楼主(2012-02-26):
根据我的理解,像双层板,两面铺的铜都是和GND同一网络,VCC没有和覆铜连接。这是什么情况呢?" Y9 y# C. G/ }+ T& r
那四层板的内两层怎么铺铜呢?我还是个新手,对于这个有些模糊。

网友:
四层板的内两层一般是第二层为地第三层为电源,铺铜方法一样------铺铜时选择分配的网络即可